流程制造
煤粉制备联锁问题?

楼主(2006-07-06):
煤粉制备中为了安全要进行联锁控制
在什么地方要进行联锁控制,是用CO2灭火吗?
那么是怎么进行联锁控制的呢?

网友A:
胶带运输

网友B:
看制粉方式用的设备,煤粉粒度需达到的指标,传送储存方式.
我用气体分析仪做过在高炉制粉/喷吹控制系统,是将已混合好的原煤加工成粒度-200目的煤粉,在此控制系统预防燃烧,而不是灭火.
煤粉制备中为了安全要进行联锁控制,一般常用氧浓度;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控制煤粉生产;运输;储存环境,进行喷氮气等惰性气体以减少氧气浓度防止燃烧爆炸.

楼主:
对,我听说是用氮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