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步进电机上电旋转

楼主(2006-07-06):
我选用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开发定位控制系统,当系统上电后步进电机要转一下,步进电机旋转方向和角度不定,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有无方法使系统上电后步进电机位置保持不变(与断电前位置相同),先谢过了!!
   e-mail:zmrjyjs@126.com

网友A:
要有位置断电记忆功能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器.

网友B:
这是步进电机刚上电时,由于转子上的齿介于定子上的两个齿之间,电磁力要把转子拉到平衡点,必然产生"抖动一下"的现象,不能消除,只能改善,比如用五相的.

楼主:
转1-3个脉冲

楼主:
与上次断电前位置相比正转或反转0-3个脉冲

楼主:
请告知有有位置断电记忆功能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器的厂家

网友C:
应该是控制器上电后多发脉冲。把控制器拔掉看上电时还动作不动作。

网友A:
有断电记忆功能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印象中有,一时记不起是哪里了.

有位置断电记忆功能的步进电机控制器+驱动器,未见有生产厂家,但本人曾研制成功,用于线切割控制。
主要原理是,保证得电后步进电机绕组电流的节拍要和失电前的节拍完全一致.

楼主:
控制器上电初始化时不会发脉冲。

楼主:
我是做设备的,我想购买商品化的有位置断电记忆功能的步进电机控制器+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