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软启动与变频器的启动特点!

楼主(2006-07-06):
各位朋友: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给与解答。问题是:
在球磨机行业我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电机用变频器启动电流为500A可以达到启动电机的要求。但是为什么用软启动在500A的时候启动不起来。请赐教!

楼主:
各位给点意见呀!求你们了。

网友A:
软起动属于一种降压起动,起动力矩较小。变频器侧可通过设置v/f曲线获得较大起动力矩

楼主:
谢谢,但是变频器怎么通过调节V/F曲线来实现输出大的转矩的,可以说得详细些吗?因为我看了很多资料,没有找到。

网友B:
ABB公司的软启动有很多的样本,可以去要的。各分销商都有的。

网友B:
软启动器的特点:采用十六位单片微机处理器全数字自动控制;起动转距电流,电压,时间可按负载不同灵活设定;对电机提供了平滑渐进的起动过程,减小起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启动电流可根据负载调节软停车特征大大延长了电气触点寿命,又满足不同场合机械需求;具有过流,过载,缺相等保护,可有效地防止电机和设备的损坏。提供外控接口,便于用户实现有联锁或自制。延时起动控制,软停控制输入,起动延时继电路输出,故障继电器输出。可以自由停车和软停车,软停车时间可调节。产品结构新颖,体积小,性能可靠,安装操作简便双电源隔离保证控制部分不受各种强电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