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CP取4到20MA模拟量显示总是四舍五入?

楼主(2006-07-06):
用SCP指令取4到20MA模拟量显示总是四舍五入??

显示是用RSVIEW的显示,不管用整数还是小数都不能把小数位显示出来,总是四舍五入了,
在PLC程序里在线观察数据读取正常,取过来后传给N7:20,然后在画面上显示N7:20,但是总是这种现象,是N7:20的问题吗,怎么样才能显示精确的小数

贴图的链接在下面

把4到20MA转成0到10A信号显示,但总有问题??

网友A:
N文件是整数文件当然只显示整数(小数点后的数字四舍五入)
用F文件试试,管用了不要忘了顶一下。

网友A:
F浮点数文件

楼主:
估计是这个原因,不过只能等到现场再去试了

楼主:
很感谢,只用过开关量,没用过模拟量
所以都还不知道F文件
查了下,终于找到了,不过整个指令手册就那么一点,找了半天才找到
真是服了AB的用户手册

网友B(2006-08-30):
AB的手册很全的,只是你孤陋寡闻而已!

网友C(2006-11-30):
可以在你的程序中乘以100或1000再从RSVIER中除去,就有小数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