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求助

楼主(2006-07-06):
现场有一通信设备,输入电压24VDC,工作电流150mA;现在想给该设备加一个备用电源,保证在断电后,能工作3-5天。请高手指点应该如何选用设备!

网友A:
找个24V/25AH的免维护铅蓄电池,与原来电源接成浮充供电..

网友B:
我同意老焉的说法
用UPS不行是方波

网友C:
同意老焉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