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速度跟随的问题

楼主(2006-07-06):
各位高手:
我最近又将项目的方案做了改动,具体如下
设备采用的是GALIL DMC1842卡和安川的伺服驱动器,电机
工艺要求如下
前方有一轴在转动,每分种1000转以下,当轴转动时,两台伺服电机按各自的比例送线。现在我在轴上加了一旋转编码器
GALIL DMC1842是可以带四轴的(XYZW),并且支持电子齿轮,我把旋转编码的器的信号接到X轴的反馈上,把两台伺服电机接到了YZ两口上
然后设YZ两轴跟随X轴的速度
在前方的轴上还接了一接近开关,信号也接入DMC1842卡,一分钟1000个以下的信号
每当接近开关过来一个信号,就按需要改变一下YZ轴的跟随比例,不知可不可行
1842卡与安川驱动器间传递的是模拟信号,不知响应速度会不会受影响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好象是GALIL手册上举例的应用(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楼主:
对,galil上是有这个举例,但是好象没有说如何调整增益,另外pid是什么意思,请刘工指点一下

网友:
PID是什么意思,看手册的第十章,那是将控制原理的

楼主:
是DMC1842手册的第10章吗,资料是英文的,我只有DMC18X2的PDF文档

网友:
如果看不懂英文,就去书店找一本《自控原理》来看。

楼主:
英文倒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