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三相电机坏了

楼主(2006-07-06):
220V三相电机坏了,国内品牌的电机可有代换的吗?

网友A:
什么型号规格的电机呢?国产3KW及以下的380V三相电机一般为星形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后可以接220V运行.

楼主:
型号:KM10 5HT1 3.7KW 1450RPM  韩国电机  电压三相220V

网友B:
电机坏了??接线板坏?绕组烧了?要是接线板坏,换一个就行了,绕组烧了,重绕就是.还是别的什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