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仪表两线制供电与四线制供电的区别

楼主(2006-07-06):
大家好,帮我讲讲两线制供电仪表与四线制供电仪表的工作原理、区别和另自优缺点好吗?

网友A:
楼上说的应该是变送器的供电
2线制的优点是接线简单,但是只能用于传感器本身功耗小的情况,如扩散硅等;如果传感器本身功耗大(如超声波液位)就不能作成2线的,只能是4线,计工作电源2个,输出2个。

楼主:
能否再具体解释一下呢,比如为什么2线制供电的功率上不去,而把电源线与信号线分开就可以了呢,是不是由于干扰的原因?对于超声波来说,一体式的大多为二线制供电,分体式为四线制供电,是不是由于分体式的信号在探头与显示单元之间会产生衰减的原因呢?

多谢各位帮助啦!

楼主:
没有人帮忙吗?是不是这里的销售比较多,而做技术人少呀。

网友B:
先把先前的帖子看一遍,有现成答案。

楼主:
呵呵,没有找到正解,而且都太零散了。

网友C:
二线制的功率:

最大功率=24(供电电源)*0.02(最大输出电流)
所以功率有限
只适用一般功率小的一次传感器
如:压变、差压变、温变、电容式液位计、射频导纳、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等
传感器本身用电由二线制中得到,是必影响其带载能力
因为现在采集信号用的(如输入板、二次表等)通常用的是250欧采样电阻,将此信号转为:1-5V后在A/D转换。当然也有为:50欧的采样电阻的。

四线制由于是将电源和功率分开,所以本机的功率与信号是没有功率上的关联的,适用于大功率的的传感器:
如超声波(由于其为了加大抗干扰能力,所以发射的功率会很大,所以此款产品选型时要尽量四线的,二线的一般抗干扰能力较弱)。

网友D:
下面引用由陈春义在 2006-7-6 14:48: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说的应该是变送器的供电
2线制的优点是接线简单,但是只能用于传感器本身功耗小的情况,如扩散硅等…
--------------------------------------------------------------------------------------------
陈工: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VEGA的超声波有二线制的 呵呵

楼主:
下面引用由抵制倭货在 2006-7-7 11:54:00 发表的内容:
  二线制的功率:

最大功率=24(供电电源)*0.02(最大输出电流)
所以功率有限
只适用一般功率…
--------------------------------------------------------------------------------------------
多谢!

楼主:
呵呵,现在超声波液位计中采用两线制供的仪表多了,不只有VEGA,但采用两线制供电的大都为一体式,分体式大多采用四线制供电。

网友E(2007-04-03):
我看相关资料,上面提到4~20mA信号代替0~20mA为二线制仪表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我不知道这个信号的零点问题,和二线制有什么联系?

网友F:
四线制这种传输方式中电源和负载分别是与变送器相连的,即供电电源和输出信号分别用两根导线传输,这类变送器称为四线制变送器.

二线制传输方式电源负载电阻和变送器是串联的,即两根导线同时传送变送器所需的电源和输出电流信号,这类变送器称为二线制变送器.

二线制变送器同四线制变送器比较,采用二线制信号传输方式具有节省连接电缆,有利于安全防爆和抗干扰等优点,目前大多变送器均为二线制变送器.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

网友G:
我现在用的转速表是二线制接法,可是现场调到4mA,进DCS后就变成4.29mA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奇怪,转速偏差有110多转。

网友H(2007-09-10):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I:
请问:变送器与智能数显表相接是如何设定参数的?温度传感器好设,压力的怎么设,怎么才能在表的显示上体现出具体的压力值,如mpa等?

网友J(2015-09-07):
两线制和四线制信号输出在仪表上很常见,云南昌晖仪表制造有限公司与大家分享两线制和四线制仪表在结构上的区别的相关知识。

1、供电的区别
多线制仪表的出现是由于电子放大器在仪表中广泛应用的结果,放大的本质就是一种能量转换过程,这就离不开供电。下面先来看看两线制和四线制供电的区别。
A、四线制的仪表,即两根线负责电源的供应,另外两根线负责输出被转换放大的信号(如电压、电流等)。
B、两线制即电源、负载串联在一起,有限公共点,而现场变送器与控制室仪表之间的信号联络及供电仅用两根电线,这两根电线既是电源线又是信号线。

2、公共点的区别
由于供电的不同,对于电路的负端(即电位最低点)四线制仪表是不能公用的。而两线制仪表要求输出信号的负端与电源负端是相连的。

3、电路元件的选择不同
两线制传输对其最低电源电压、输出电流、变送器的功耗都有特定的要求。只有在设计上满足了这三个条件,才可实现两线制传输。而四线制要求则没有两线制高。因此两线制与四线制对整机电路的电子元件的要求也是不相同的。
对于两线制仪表而言,其输出信号以4-20mA的居多(也有频率信号输出的)。但四线制仪表其输出信号就多了如电流信号4-20mA、0-10mA,电压(毫伏)信号、频率信号等。

原文地址:http://yunrun.com.cn/tech/525.html

网友K(2015-10-20):
WL-140x 无线模拟量采集模块使用说明书

石家庄市维明南大街12号6楼

联系人:李栋

电话:17603205003

QQ:3179944876

1 产品简介

WL-140x 模拟量采集模块是我公司针对各种应用场合,开发的通用型模拟量输入模块,可广泛应用于机械、消防、石化、建筑、电力、交通等各种行业中。模块可同时采集4路电流信号,采用金属屏蔽盒封装,拥有较强的电磁兼容特性。模块支持标准MODBUS RTU协议,可同其他采用MODBUS RTU协议的仪器设备联网使用。

    该模块采用抗干扰性强的GFSK的调制解调方式,数据传输稳定可靠,空旷可视传输距离0-3000米,超强穿透力。载频433 MHz,ISM频段无需申请;
支持多个信道,多组模块同时传输不会产生干扰;

2 主要技术指标

 2.1 模拟量输入

l 输入路数:4路

l 输入类型:4-20mA电流信号

l ADC分辨率:16位

l 采样精度:0.1%FS

l 采样速率:16次/秒

 2.2 系统参数

l 供电电压:8~30VDC,电源反接,过压,过流保护。

l 功耗:<2W

l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10℃~50℃

存储温度:-40℃~85℃

相对湿度:5%~85%不结露

l 外壳材料:铝合金

l 安装方式:螺丝安装

l 体积(长x宽x高):110x104x30

2.3 通讯接口

l  传输接口:  RS-485

l  通信地址:  1~247

l  通信参数:9600 bps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无校验

l  传输方式:  异步主从半双工方式

l  数据包格式:

地址(Address)

功能(Function)

数据(Data)

校验码(CRC)

8bits

8bits

n×8bits

16bits

    数据包的发送序列总是相同的地址、功能码、数据以及校验码,其中每个数据包需作为一个连续的位流传输。当主站数据包到达从站后,与数据包中地址域相匹配的从站将接收数据,从站对数据校验后,如果没有错误,就执行数据包中的请求,并将响应数据组包后发给主站,从站返回的响应数据包中包含有以下内容:从站地址(Address)、执行的功能(Function)、功能执行生成的请求数据(Data)和校验码(CRC)。

l  地址域(Address)

    地址域在数据包的开始部分,由一个八bits数据组成,这个数据表示主站指定的从站地址,总线上每个从站地址是唯一的,从站的有效地址范围在1~247之内。当主站发送数据包后,只有与主站查询地址相同的从站才会有响应。

l  功能域(Function)

功能域描述了从站所执行的何种功能,下表说明了所有功能码的意义。

代  码

定     义

具体功能

03H

读数据

读取一个或多个变量的当前16进制值

06H

预置寄存器

用特定的16进制值改写单个变量的值

l  数据域(Data)

    数据域包含有从站执行特定功能所需要的数据或从站响应主站查询时采集到的数据。

l  校验码域(CRC)

    校验码是主站、从站在CRC校验传输数据时形成的16bits的校验数据。由于通信中存在各种干扰,因此通信中传输的数据可能会发生改变,CRC校验能够有效保证主站、从站不会响应传输过程中发生了失真的数据,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

常规设置参数列表

参数名称

地址

数据类型

长度

读写

数据范围

数据备注

第一通道电流

0001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二通道电流

0002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三通道电流

0003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四通道电流

0004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未定义

0005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读写

通信地址

0006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读写

1-247

默认1,可修改配置

3. 接线方法

端子名称

描述

DC24V+

直流电源正

DC24V+

直流电源正

RS485A

接其他RS485的A端

RS485B

接其他RS485的B端

mAn +

第n路4-20mA正端

mAn -

第n路4-20mA负端

注:对于两线制传感器接法,传感器正接“DC24V+”,传感器负接“mAn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