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螺距补偿的问题

楼主(2006-07-06):
请问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螺距补偿?
在全闭环(感应同步器)控制系统中更换滚珠丝杠还需要做吗?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螺距补偿就是对螺距不均匀误差的补偿。螺距补偿也需分段设置。
全闭环,螺距补偿可以不做。
全闭环时,系统对丝杆间隙比较敏感,对丝杆的误差比较不敏感。
另外,你的电机怎么样了?
不行的话,我还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周工的回复
电机拿到北京FANUC去修了
你说的间隙是指反向间隙吗
这次不小心把丝杠烧了
重新加工一个得2个月
正找人修呢
再次感谢周工的帮忙
有机会再联系你

网友B:
"这次不小心把丝杠烧了"
这个,难度还真不小。

网友A:
是的
你在哪加工的?我们这一般做丝杠40天不到,如果内循环,更快。

楼主:
我不知道你们那也能加工
我们送到南京工艺装备厂修理的
是外循环的

楼主:
hehe
让版主笑话了
是由于处理一起小故障而引起了一起大故障

网友B:
这样的情况应该比较少见,是否方便描述一下情况,以便大家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

网友C:
这次不小心把丝杠烧了
???
没见过丝杆烧了是什么样?能否贴个图上来看看?糊了还是鼓包了?呵呵!瞎猜!

楼主:
被磨了
有时间再详细和大家说

楼主:
教训惨痛啊
在拆卸Y轴伺服电机时(承重轴)
没有在下面做支撑导致轴头下滑
损伤了丝杠和主轴头
现拉回日本修理
要2个月时间

网友A:
整机拉回日本?代价太大了,下次我们合作,我们瑞士MIKRON,日本om,都做过大修。

楼主:
没办法
生产很急啊
已经不计代价了
我不知道我们这种型号的机器你们有备件吗?
比如主轴轴承坏了有的更换吗?
先加工需要的时间长吗

网友D(2009-05-12):
全闭环也需要补偿反向间隙和螺距。补偿方法和半闭环一样。是修正光栅尺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