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A系列输出如何强制ON

楼主(2006-07-06):
最近在学PLC时,对于PLC的强制功能使用时,发现当PLC打在STOP时,能对触点及输出能进行强制ON/OFF,可是在RUN时,却只能对有些触点或线圈进行强制后有作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摆脱那位高手能帮帮忙!

网友A:
PLC里面的程序用到了那些输出点

楼主:
Y M T C 等等
4000多步的程序。

网友A:
强制输出不起作用的点是不是你的程序里都用到了?
程序改变了那些点的状态,强制是没有效果的。

楼主:
不太明白,我举个例子吧:现在plc上的输出Y60接的是电磁阀,Y70接的是按钮上的指示灯,m10是中继,我将他们强制ON,现象为Y60、Y70、M10都不得电,气缸不动作,灯不亮。

网友A:
例如,程序里面有如下语句:
ld m0
out y60
在m0为OFF的情况下,即使你强制y60为ON,y60依然是OFF
除非你将PLC置于STOP状态。
类似于二重线圈

楼主:
我明白了,run状态时,程序仍在执行中,输出Y60强制ON时,由于MO常开,所以Y60依然OFF。

网友B:
把输出端用临时线联接起来,不就是强制输出了,简单实用
哲人说:越简单越好

楼主:
这样的话可能不太安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