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的问题

楼主(2006-07-06):
各位老师指导一下OPC是怎么通讯的?
这么弱智的问题,大家见笑了!!

网友A:
1)第一 你要有OPC服务器 看你的DCS或者其他设备存在
2)第二 你要看相关OPC的资料 ,了解大概 工控网有邮购的 我买过 还不错(虽然部分例子代码有问题)
3)第三 你要资金 通过自己编写的软件固然可以 但是使用成熟的系统会更好 可以联系专业的软件厂家

网友B:
我也不太清楚,要了解了解

网友C:
opc就是ole in process control, 其实就是过程控制中的组建技术。他定义了一套标准的数据交换接口。主要就是方便各种设备的互通。数据源叫opc server,客户端叫 opc cli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