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如何开机自动运行做好的项目??

楼主(2006-07-06):
RSVIEW如何开机自动运行做好的项目??
现在能够实现开机自动进入项目管理器,但是在编辑项目状态,需要点到运行项目,再点下面的运行按纽,才可以运行

能否实现开机直接进入项目的运行状态!!!!!!!!!!!!

网友A:
在启动宏里面设置吧,其他的在用户手车里面说明。看范例吧,还有你全屏啦吗?设置快接键锁定啦吗?操作系统是什么都需要考虑。ab的东西是很简单的,就是什么都涉及。郁闷吧,不管哪个方面的知识少一点都不成,一实际应用就完蛋啦。
   ab管理层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渣出最后一滴油:你看我的马桶好吧?你要是买啦你就完蛋,我们的马桶盖和入水管都是专用的,你需要买,马桶怎么用你知道吗?我们的抽水按钮有一套专用程序支持!什么你没弄明白?好啦,我们有最完善的技术支持,1000/1小时。你没那些钱吗?哪我们有高校实验室对外培训1000/1天。你要再没有就对付用吧,反正马桶也能正常使用啦,就是水流太大你用的时候小心点别溅一屁股水啊(最终技术支持小心啦,小心你们老板看你没用明天就把你c啦)外面有地板的配件我们也不怕,我们每种马桶的配件和提他的我公司的马桶都不兼容,呵呵。听说最近他们打算安装在线激活抽水装置,地板的你想弄都没地方弄去啦,小公司想做ab的工程你都找不到人做。只能由我们ab的来自己做。我的钱还是我的钱,你的钱也会是我的钱,呵呵

楼主:
说的很好啊!!
AB的很多功能操作起来比较麻烦,呵呵!
启动宏是在我手动点运行才能加载啊?

我现在直接创建快捷方式,按照用户手册上的 :比如
c:\project\1.rsv  /r
运行后只能进入编辑状态,不能进入工程运行状态??能直接实现吗?

楼主:
谢谢提醒,我把自带的例子快捷方式复制改了下实现了!!

我自己输入总是弄不好??

网友B:
说的很好啊!!
AB的很多功能操作起来比较麻烦,呵呵!

网友C:
我晕!!好象也没你们说的那么麻烦吧!在“开始”-“设置”-“任务拦开始菜单”的高级项里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D:
用RSview32自带的NT LOCK锁程序

网友E:
犀利哗啦 说的太形象了,AB的东西就是这样

网友F:
没学好总是怪老师,没有钱总是怨老爸,什么时候中国的工控界才能成长起来啊

网友G:
  "X:\Program Files\Rockwell Software\RSView\rsview32.exe" "Y:\rsproj\proj1.rsv" /R
   X:RSVIEW安装目录.
   Y:项目所在目录.
   在WINDOWX中的START_UP菜单中加入如上快捷方式,WINDOWX起动使自动起动项目.
   使WINDOWX的START菜单自动隐藏.在RSVIEW项目的FIRST DISPLAY WINDOW的大小为MAX,既项目运行在全屏MAX下!

网友H(2018-06-11):
ME设置里面,把显示桌面加密,然后启动首选项设置开机运行文件就好了啊

网友I:
顶楼主,感谢你分享资料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