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报警记录查询

楼主(2006-07-06):
求助工控高手:在WINCC6.0SP2版本中,请问在报警记录运行窗口中,可以查询系统登录,以及登录用户名,还有系统退出,注销,关闭当前窗口等信息你们是怎么做报表的,能够在报警窗口中显示嘛?请问高人是怎么做的,在报警记录组态窗口怎么组态。有知道的不?现在项目急用。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系统登陆这块我以前采用过txt文档记录实现过,如果你能改成数据库的话就可以查询了,退出,注销很好做的,报表的查询在西门子的WINCC标准程序中就有案例,看了一下脚本,稍微有点复杂,在报警窗口中显示应该比较简单。

楼主:
TO:四还狂客
谢谢你了
报表我已经做好了,
怎么修改数据库呀?能否教我一下呀。谢谢

网友A:
你的功能是怎样的,通过ado.odbc都可以实现。但是wincc的东西都比较麻烦,最好用vbs脚本,比c-script稍微简单一点

楼主:
我的功能就是要让系统保存系统登录和退出及其它信息,比如操作人员甲已丙等操作信息。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大,我们以前做的程序是输出到txt文件方式记录的
记录了登陆时间,退出时间,登陆名,登陆等级等,

楼主:
不能在报警记录运行系统中查询嘛。
你们用这个具体怎么做呀?

网友A:
肯定可以呀,找到用户名的那个数据库,直接把他在控件上显示出来就可以了。更简单了

楼主:
但是,用户名在WINCC报警组态系统没办法组态,加不进去,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版本的缘故还是本身WINCC就不能在那里不能组态.

网友B:
wincc本身就不能对这个进行组态的,折中的方法是报警中对数字量进行组态,然后对其文本写入你需要显示的文本。
西门子有软件实施你所说的功能的,自己要实现编程的工作量很大

网友B:
西门子实现你要的功能软件叫做wincc audit v6.0 sp1
订货号为:6av6371-1dv06-0ax1    Audit RT
          6av6371-1dv16-0ax1    Audit RC

网友C:
我安装了wincc6.0运行正常,但是插上5613卡,安装5613驱动后wincc无法运行,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师傅指教.

网友D(2009-06-24):
wincc 就是一个垃圾产品。

网友E:
正在学习中,谢谢楼上各位的精彩发言。

网友F(2010-01-24):
WINCC就是个垃圾,我支持这个观点,还不国产的组态好,就像个老古董,用过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