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汇编语句

楼主(2006-07-06):
ORG 0000H
JMP START
ORG 0040H
START
:MOV SP,#60H
LCALL STATUS0

网友A:
你理解了哪几个语句,说一下,你请教哪个语句?也说一下.

楼主:
就是开始几句理解不了

网友A:
你用的是何汇编,我不熟,现理解如下:

ORG 0000H     ;起始位置 0000H

JMP START     ;跳转到 标号 START

ORG 0040H     ;起始位置 0040H

START:        ;标号 START

MOV SP,#60H   ;设置 堆栈栈顶  #60H

LCALL STATUS0 ;调用 STATUS0

楼主:
再请教汇编里的标号是什么意思,可以根据自己意思自定义吗?有没有规范!谢谢!

网友B:
解的都对,补充一点:ORG 0000H    强行规定它下面的语句在编译
的地址在0000H,就是说程序存到程序存储器的时候,ORG 0000H 的下一条语句的机器码被强行存储到0000H这个地址.

网友A:
我没查书,拍脑袋想出如下: 标号是程序中用以标注程序地址位置的助记符。 可以根据自己意思自定义。 以字母为首,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构成,后跟冒号(引用时无冒号);不得和指令(包括伪指令)或寄存器等助记符重名。

网友C:
亦云人云 正解

网友D:
没有具体规定,一般可以按你的意思定

网友E(2007-01-12):
请教亦云人云:MOV SP,#60H 一句中,一定要从#60H开使吗?谢谢!

网友A:
MOV SP,#60H 一句中,一定要从#60H开始吗?
并不是一定要从#60H开始。
不同的芯片,不同的程序,会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F:
00h是起始地址,然后设sp堆栈指针

网友G(2007-07-17):
 单片机学习资料大全
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50008168-110604/item_detail-0db2-26c23f335c0df39222e819b6f2aa6c46.jhtml
二: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a52aba1bbbbcf6218a14c98853d2e9fc.jhtml?from_shop=true
三:
http://auction1.paipai.com/EB14E20800000000006B351D00A7FEDA
四:
http://auction1.paipai.com/EB14E20800000000006B351D00A808C8
淘宝网店:
http://shop34608724.taobao.com/
拍拍网店:
http://shop.paipai.com/149034219
个人空间:
http://user.qzone.qq.com/149034219
棋影空间:
http://blog.ku6.com/345792

网友H:
汇编太难学了。

网友I:
谁知道带AB相计数器的单片机 并能提供硬件手册

网友J:
当你的是51系列:
开头的‘000’行,是必定的。开机上电就是从这里起执行程序
(其实教科书讲得很清楚)
栈底在60开波是高手所为(如是52在0D0h更好),不然的话自动在08开波。

网友K:
MOV SP,#60H 一句中,一定要从#60H开始吗?
不一定的。你想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开始设栈区。一般51是把#60H以上的区域做堆栈区。免得跟其他的数据存取区打架。

网友L:
我这儿有AB相计数的资料http://www.s3c2410.com.cn

网友M(2007-09-10):
C也难学

网友N:
http:\\www.51c51.com上面有很多的事例可以学习。

网友O(2008-12-08):
谁能帮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  急 急 急..........!

怎么用汇编语句编制一个动画程序,将一面红旗冉冉升起(加配乐)?

网友P:
工控学者2002 X工控学者2002
谁知道带AB相计数器的单片机 并能提供硬件手册

8096系列。

网友Q:
有的   找一下今年的 电子技术应用 杂志上的单片机广告  肯定有的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   主要是检测编码器相位检测(16位计数器)(正交相位计数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汇编里的标号是什么意思,可以根据自己意思自定义吗?有没有规范!谢谢!

请看6楼 回复 时间:2006-7-7 14:17:00 我没查书,拍脑袋想出如下:标号是程序中用以标注程序地址位置的助记符。可以根据自己意思自定义。以字母为首,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构成,后跟冒号(引用时无冒号);不得和指令(包括伪指令)或寄存器等助记符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