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内部时间修改小程序

楼主(2006-07-06):
LD M8002
MOV K200 D8018
LDP X0
OUT M8015
MOV K2006 D8018
MOV K7 D8017
MOV K7 D8016
MOV K17 D8015
MOV K59 D8014
MOV K59 D8013
MOV K0 D8019

D8018    年修改
D8017    月修改
D8016    日修改
D8015    小时修改
D8014    分修改
D8013    秒修改
D8019    星期修改0---6=星期日---星期六

楼主:
LD M8002
MOV K200 D8018
LDP X0
OUT M8015
MOV K2006 D8018
MOV K7 D8017
MOV K7 D8016
MOV K17 D8015
MOV K59 D8014
MOV K59 D8013
MOV K0 D8019

D8018    年修改
D8017    月修改
D8016    日修改
D8015    小时修改
D8014    分修改
D8013    秒修改
D8019    星期修改0---6=星期日---星期六
请大家参考一下,或给点意见。本人已经在FX2N上试过了。已把时间修改了。

楼主:
LD M8002
MOV K2000 D8018
LDP X0
OUT M8015
MOV K2006 D8018
MOV K7 D8017
MOV K7 D8016
MOV K17 D8015
MOV K59 D8014
MOV K59 D8013
MOV K0 D8019

D8018    年修改
D8017    月修改
D8016    日修改
D8015    小时修改
D8014    分修改
D8013    秒修改
D8019    星期修改0---6=星期日---星期六
请大家参考一下,或给点意见。本人已经在FX2N上试过了。已把时间修改了。
不好意思,以前发的弄错了,MOV K200 D8018少加了一个零,应该是2000,不是200,这句的意思是将时间改为四位模式显示!!

网友A(2008-01-04):
各位大师:
   如下FX2N:
 MOV D8016 K2M1 是什么意思,动作后K2M1中后果如何

网友B:
多谢了,大哥。

网友C:
MOV D8016 K2M1
是将寄存器 D8016的值传到K2M1
K2表示目标对象共有8个(4*2),即M1、M2……M7、M8。
动作效果由寄存器 D8016的值决定,如 D8016=K1,则M1动作,如=K2,则M2动作,如=K3,则M1、M2动作,……如=K8,则M4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