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变频器MOSCON-E5

楼主(2006-07-06):
请问: 哪位有三星变频器MOSCON-E5的说明书?
       或者告知哪个端子是电位器调速和正反转信号输入端子.更改那些参数.
谢谢了啊!!

网友A(2007-06-25):
我也希望哪位高手能告知,三星变频器MOSCON-E5用端子控制要改哪个参数,谢谢

网友B:
操作方式选择:
F-05  设置为0时  为操作面板RUN启动。

      设置为1时  为控制端子模拟输入指令

    设置为2或者3时是控制端子的正反转端子。

标准接线实例0.4KW-7.5KW 接线是这样的

端子8    9     11  为电位器 9为电位器中间脚。

7和1、2端子为正反转开关

标准接线事例11KW-45KW的接线是这样

端子12     13       16 为电位器    13为电位器中间脚

11和1、2为启动开关的正反。

大概就这些。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B:
如果需要说明书的请到。变频器维修QQ群16477750

和我联系。 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