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连接伺服电机的一般步骤

楼主(2006-07-06):
最近看到不少人提出控制卡与伺服电机连接时的基本问题,这些显然都是应该由控制卡的技术支持人员来解答的。下面是我给我的客户写的《控制卡以速度方式控制伺服电机的一般步骤》,为了避免广告的效果,尽量不涉及卡的具体型号,而且控制卡的品牌型号不同,具体的接线和指令也不同,甚至某些功能,不一定每种控制卡都支持,大家参考吧。

1、初始化参数
在接线之前,先初始化参数。
在控制卡上:选好控制方式;将PID参数清零;让控制卡上电时默认使能信号关闭;将此状态保存,确保控制卡再次上电时即为此状态。
在伺服电机上:设置控制方式;设置使能由外部控制;编码器信号输出的齿轮比;设置控制信号与电机转速的比例关系。一般来说,建议使伺服工作中的最大设计转速对应9V的控制电压。比如,松下是设置1V电压对应的转速,出厂值为500,如果你只准备让电机在1000转以下工作,那么,将这个参数设置为111。

2、接线
将控制卡断电,连接控制卡与伺服之间的信号线。以下的线是必须要接的:控制卡的模拟量输出线、使能信号线、伺服输出的编码器信号线。复查接线没有错误后,电机和控制卡(以及PC)上电。此时电机应该不动,而且可以用外力轻松转动,如果不是这样,检查使能信号的设置与接线。用外力转动电机,检查控制卡是否可以正确检测到电机位置的变化,否则检查编码器信号的接线和设置

3、试方向
对于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如果反馈信号的方向不正确,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通过控制卡打开伺服的使能信号。这是伺服应该以一个较低的速度转动,这就是传说中的“零漂”。一般控制卡上都会有抑制零漂的指令或参数。使用这个指令或参数,看电机的转速和方向是否可以通过这个指令(参数)控制。如果不能控制,检查模拟量接线及控制方式的参数设置。确认给出正数,电机正转,编码器计数增加;给出负数,电机反转转,编码器计数减小。如果电机带有负载,行程有限,不要采用这种方式。测试不要给过大的电压,建议在1V以下。如果方向不一致,可以修改控制卡或电机上的参数,使其一致。

4、抑制零漂
在闭环控制过程中,零漂的存在会对控制效果有一定的影响,最好将其抑制住。使用控制卡或伺服上抑制零飘的参数,仔细调整,使电机的转速趋近于零。由于零漂本身也有一定的随机性,所以,不必要求电机转速绝对为零。

5、建立闭环控制
再次通过控制卡将伺服使能信号放开,在控制卡上输入一个较小的比例增益,至于多大算较小,这只能凭感觉了,如果实在不放心,就输入控制卡能允许的最小值。将控制卡和伺服的使能信号打开。这时,电机应该已经能够按照运动指令大致做出动作了。

6、调整闭环参数
细调控制参数,确保电机按照控制卡的指令运动,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而这部分工作,更多的是经验,这里只能从略了。

网友A:
顶起,可惜我不是搞技术的

网友B:
痛哭流涕,谢。。。。。。。。。

网友C:
       我对你讲的很感兴趣.我是学自动化的,不知能否给个详细资料.谢谢.

网友D:
很有价值,值得收藏.

楼主:
要更详细,就必须针对具体的控制卡和伺服了。

网友E:
好东西,虽然不是很详细,但也是帮我们总结了一下连接过程和步骤,我们应该向刘工这样定期总结,总结也是一种提高啊!
    一人受累,全坛受用,刘工辛苦了!
    再次提醒一下:
    第“3、试方向”这是和位置模式最大区别的地方,驱动器一般都有错线保护,但控制卡有的没有,有的有,但初始化时不一定设置了。请大家在试车时一定把急停或者电源开关攥在手里面,一旦暴走(飞车了),第一时间按下他们,别试图/下意识的去拦着它!

楼主:
当PID功能关闭的时候,即使方向反了,也不会飞车,只是零飘而已。

网友F:
刘工:我们是否见过,7月1号聚会你去了吗?以后多多指教,我是甘富仁!在北京康德威医疗公司工作。

楼主:
7月1号,我去了。

网友F:
可否放到我的邮箱!谢谢!xiaogan9321@sina.com.cn

网友G:
你好,你说的控制卡是变频器吗?还是变频器里的一部分?

网友G:
能不能说一下更换变频器都需要哪些设置,或参数?我用的是西门子的变频器.还从来没坏过.谢谢!!!!!!!!

网友H:
衷心的感谢,能够得到很多经验!

网友I:
感觉要让伺服运行在高精度高响应的调试还是很有难度的,很多参数不知道该调哪个该调多少!苦恼啊

楼主:
"你好,你说的控制卡是变频器吗?还是变频器里的一部分?"
我所说的控制卡,与变频器没有关系。

网友J:
很好,希望多多交流,其实举个具体的实例更好,更具体

网友K:
偶是新手上路,刘工,你在文章中没有提到伺服控制器,  问一下控制卡与伺服控制器有关系没有!只要控制卡就可以控制电机了吗?还是把控制卡与伺服控制器连接通过伺服控制器来驱动伺服电机.

楼主:
我认为,没有驱动器,不足以称为伺服

网友L:
控制卡,驱动器.
我真搞不懂了,只要控制卡就可以控制电机了吗?

楼主:
如果没有驱动器,控制卡一般来说,没有功率输出。

楼主:
看来,之前用词不严谨,还真造成误会了,订正一下用词吧。

使用运动控制卡以速度方式控制伺服电机的一般步骤

1、初始化参数
在接线之前,先初始化参数。
在控制卡上:选好控制方式;将PID参数清零;让控制卡上电时默认使能信号关闭;将此状态保存,确保控制卡再次上电时即为此状态。
在伺服电机驱动器上:设置控制方式;设置使能由外部控制;编码器信号输出的齿轮比;设置控制信号与电机转速的比例关系。一般来说,建议使伺服工作中的最大设计转速对应9V的控制电压。比如,松下是设置1V电压对应的转速,出厂值为500,如果你只准备让电机在1000转以下工作,那么,将这个参数设置为111。

2、接线
将控制卡断电,连接控制卡与伺服驱动器之间的信号线。以下的线是必须要接的:控制卡的模拟量输出线、使能信号线、伺服驱动器输出的编码器信号线(当然,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线我认为已经接好了)。复查接线没有错误后,电机驱动器和控制卡(以及PC)上电。此时电机应该不动,而且可以用外力轻松转动,如果不是这样,检查使能信号的设置与接线。用外力转动电机,检查控制卡是否可以正确检测到电机位置的变化,否则检查编码器信号的接线和设置

3、试方向
对于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如果反馈信号的方向不正确,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通过控制卡打开伺服的使能信号。这时电机应该以一个较低的速度转动,这就是传说中的“零漂”。一般控制卡上都会有抑制零漂的指令或参数。使用这个指令或参数,看电机的转速和方向是否可以通过这个指令(参数)控制。如果不能控制,检查模拟量接线及控制方式的参数设置。确认给出正数,电机正转,编码器计数增加;给出负数,电机反转转,编码器计数减小。如果电机带有负载,行程有限,不要采用这种方式。测试不要给过大的电压,建议在1V以下。如果方向不一致,可以修改控制卡或电机驱动器上的参数,使其一致。

4、抑制零漂
在闭环控制过程中,零漂的存在会对控制效果有一定的影响,最好将其抑制住。使用控制卡或伺服上抑制零飘的参数,仔细调整,使电机的转速趋近于零。由于零漂本身也有一定的随机性,所以,不必要求电机转速绝对为零。

5、建立闭环控制
再次通过控制卡将伺服使能信号放开,在控制卡上输入一个较小的比例增益,至于多大算较小,这只能凭感觉了,如果实在不放心,就输入控制卡能允许的最小值。将使能信号打开。这时,电机应该已经能够按照运动指令大致做出动作了。

6、调整闭环参数
细调控制参数,包括控制卡和驱动器上的参数,确保电机按照控制卡的指令运动,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而这部分工作,更多的是经验,这里只能从略了。

网友M:
刘兄,你好。
好久不见。
俺现在毕业了,虽不在工控行业混,但不想把以前学的扔了。还有问题请教:
伺服电机工作在速度模式,抗感扰十分重要。
除了将信号控制线采用屏蔽电缆之外,还有什么更有效的方式?
在实际中容易采用且有效的呢?

楼主:
"除了将信号控制线采用屏蔽电缆之外,还有什么更有效的方式?"
也就是些基本动作了,诸如屏蔽接地、外壳接地、电源加滤波。

网友N:
刘工         你好

   现在工控方面的名称似乎有些冲突,看了你的叙说,对应我遇到过的安川伺服系统,你说的应该属于驱动器的范畴。而你说的是运动控制卡,我还遇到过的一些系统上有轴卡,由轴卡再控制驱动器。
   所以请教一下,上面三个概念(轴卡,伺服驱动器,还有你说的运动控制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他们各自的功能。

谢谢。

网友O:
刘工是在北京吗?

楼主:
对我来说,轴卡和运动控制卡没有区别。

如果不出差的话,我在北京

网友O:
刘工:
  可以访问贵公司的网站吗?

您可以把您的一款三轴运动控制卡的相关资料发到我的邮箱里吗?

yj1327@163.com

当然如果能够知道您的QQ号,那就太好了

网友P:
刘工:我要买伺服电机控制器,我想问那家的好.麻烦告知.我zh3212008@YAHOO.COM.CN

楼主:
那要看你有什么要求了,能实现功能的,价格相对便宜的就是好控制器。

网友Q:
好东东!顶上去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R:
我要好好学学

网友S(2006-08-07):
我用的是松下A4的同步伺服电机,请问如何测定他的响应特性?比如说响应时间,超调量,稳态误差等等?或者如何用控制理论分析?比如速度控制时他的传递函数是什么?

网友T:
嘿嘿,我现在供职于一小公司,做运动控制卡的,看来多学习,以后还是有不错的前途哦!!

楼主:
响应时间,超调量,稳态误差,这些都与参数设置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U(2006-09-07):
抱歉!我有不同看法,抑制零漂只能在伺服驱动器上调整才正确,并且还要将伺服输入指令为零的请况下来调。如不对还请不要见笑。

网友U:
另外,对于速度指令和脉冲指令是否也不同?

楼主:
抱歉!我有不同看法,抑制零漂只能在伺服驱动器上调整才正确,并且还要将伺服输入指令为零的请况下来调。
这无所谓对错,从哪边调其实没有区别。

另外,对于速度指令和脉冲指令是否也不同?
用脉冲指令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

耷拉;

网友E:
    我的做法比较保守,先让卡工作在开环状态下,通过位置反馈得知运动方向,让卡输出电压,直到电机停止转动,同时将输出值显示在显示器上,调整驱动器零漂;使显示值低于约0.3伏时停止调整,然后在卡上设置零漂补偿。

网友V(2006-11-27):
控制卡,驱动器,伺服电机,概念是不是这样理解。其实控制卡就是控制器,它的地位在一般场合由PLC代替,但单单是几个输入输出,同时可以控制几轴插补的场合,用控制卡会比较经济。驱动器DRIVER,或者叫AMPLIFIER接受控制端的命令,做比例放大等部分处理工作输出给电机使之运转,电机的反馈可以回驱动器,有的直接回上位机构成闭环。

我的理解对啊?楼主指点。

楼主:
理解非常正确。

网友W:
看了你发的贴,真的很好。我接触了一些运动卡与伺服,你有没有支持6轴的运动卡的说明啊。不知你对6轴机器人了解吗,能不能讲下这方面的知识啊。

网友V:
BALDOR有6轴控制卡,还有PMAC,4轴,8轴,32轴都有的,你给我个EMAIL或者地址,我发给你哦。

网友X:
受益匪浅,谢谢了

网友Y:
我是新手,请问用伺服驱动器驱动异步电机时,是否还用变频器来改变电机的速度吗?
用控制卡连接驱动器来驱动电机与用PLC连接位置控制单元再连接驱动器来驱动电机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我是新手,请问用伺服驱动器驱动异步电机时,是否还用变频器来改变电机的速度吗?

用伺服驱动器,怎么还另有个变频器?

网友Z:
运动控制卡,可以直接接伺服电机??? 根本都没有驱动能力!
我觉得说成运动控制卡与伺服驱动连接更合适点..

网友AA:
可否放到我的邮箱!谢谢!lxfauto@126.com

网友AB:
你准备做什么样的机器人啊?
用轴卡一定要把干扰考虑好!

网友AC:
刘老师,怎么您的帖子这么多人问产品啊,我们作销售的都忍不住了。。。。。。哈哈 不过说老实话,讲的很好,俺顶

网友AD(2007-01-11):
PMAC与安川交流电机连接问题,PMAC输出的使能如何与安川的侍服放大器连接?

楼主:
PMAC与安川交流电机连接问题,PMAC输出的使能如何与安川的侍服放大器连接?
这个,还是问给您的供货商吧

网友AE:
没使用控制卡,想问下张斑竹:
贵公司的控制卡是靠模拟量信号而不是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的么?品牌是什么?我们代理的伺服电机除了使用自身所带的PLC卡来定位就只能使用模拟量控制了,所以对这个感兴趣。
一般的伺服电机自身就能实现速度环和位置环,那么将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号输出到运动控制卡起什么作用?

楼主:
"一般的伺服电机自身就能实现速度环和位置环,那么将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号输出到运动控制卡起什么作用? "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9999

网友AF(2007-03-18):
给出正数,电机正转,编码器计数增加
给出正数??怎么给出啊?

楼主:
给出正数??怎么给出啊?
具体细节,看你使用的控制卡手册。

网友AF:
to black:
 我也想要一份这方面的资料。在这里多谢了!chengshice@yahoo.com.cn

网友AF:
刘工你好!
    我想对运动控制卡进行编程就是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弄一个简单的对两轴的。要有插补程序怎样编啊。望提出保贵意见!谢谢!

网友AG:
刘工,您好!我想问一下做一个直流伺服电机的转速的控制系统.要求在LV界面上显示当前电机的转速和需要达到的转速,通过锁相环实现闭环控制.这样是否一定要用一个数据采集卡和一个运动控制卡!希望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楼主:
“这样是否一定要用一个数据采集卡和一个运动控制卡”
为什么是“和”,有运动控制卡应该就够了。

“我想对运动控制卡进行编程就是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从读手册开始下手。

网友AH:
to black:
 我想要一份BALDOR的资料。谢谢了!lixin20088@163.com

网友AG: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对运动控制卡进行编程,我手上只有一个硬件手册.请问你有关于控制编程方面的资料嘛?可以发一点给我嘛?我人E-mail是oychunmei@126.com.谢谢!

楼主: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对运动控制卡进行编程
您还是与必要先说明白,您用的是什么运动控制卡。

网友AI:
很有用.学习中...

网友AG:
我用的是NI的PCI-7340这个运动控制卡.

网友AJ:
刘工:
 我今年的毕业设计是做气缸的位置控制!
是用运动板卡来控制电磁阀,而这个驱动电路老师要我们自己设计!
请问这电路怎么设计!谢谢!
我的邮箱:z86124@163.com  联系电话 13738090577
                                       周唯逸

楼主: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对运动控制卡进行编程,我手上只有一个硬件手册.请问你有关于控制编程方面的资料嘛?可以发一点给我嘛?
我用的是NI的PCI-7340这个运动控制卡."
抱歉,NI控制卡的资料,我也没有。建议咨询NI。

“请问这电路怎么设计!谢谢!”
电路设计?不清楚。

网友AK:
做毕设,连电路都不想设计,不知你是否想毕业?

网友AJ:
我想毕业才向各位大虾请教啊!

网友AK:
再To 小周86:
1.先看看电磁阀有什么控制要求,是什么接口形式,电压,电流;
2.再看运动板卡的输出特性;
3.找出两者的差别,运用学过的电子电路知识想办法弥合差异。
至此,基本电路原理就差不多出来了,接下来就是电路实现、单元调试和系统联调了。

总的思路大致如此,具体过程好生实践去吧!想毕业就得自己亲自做,否则这学还不如不上。

网友AL:
用气缸做位置控制,可能要选用流量型的比例伺服阀。
一般构成是:控制器=》功放=》比例阀=》气缸。
估计你们老师要你们做的是功放这块吧。
这个容易。书中好象都有可抄的。
不过你们也可以先选好厂家和型号,就可以参照他们的参数做了。
运气好可以从厂家那里搞到原理图来,照抄一个。

网友AK:
To 老柴夫:教人如何搜寻资料,整理思路值得鼓励,时不时地让人“抄”不太合适吧!

网友AM:
我這邊也有一個 X Y Table運動控制系統,是用研華PCI-1240控制板卡來連接 驅動器和PC的。
伺服驅動器裡面的設置到是沒有多大的改變,隻是將  脈沖數(代表的電機轉速)改變,保証PC控制馬達運轉的速度

网友AN:
刘工,你好!我有个问题:运动控制卡和PLC,还有数控系统有区别吗,能讲讲吗?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楼主:
建议,就用这几个词,就在这个论坛检索一下,谢谢!

网友AO(2007-06-18):
刘大哥;有联系方式吗?我的邮箱是;DOPDINP@126.COM谢谢.

网友AP(2008-05-14):
好东东!顶上去

网友AQ:
刘工,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群,以后方便联系,怎么样?

楼主:
刘工,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群,以后方便联系,怎么样?
我在8小时以外,不会长时间挂在网上,而8小时以内,时间是老板用工资的形式买去了。所以,群这种工方式对我并没有特别的方便之处。您可以在工控网内给我发消息。

网友AR:
刘工: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硬件的接线完成了以后,怎么去编写所要实现的功能,是不是还需要自己开发上位组态软件,我以前没有作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不是很清楚,

楼主:
这要看您有的是什么卡了,您还是向您的供应商咨询比较好.

网友AR:
刘工: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750W的电机,在工作的时候,在某一个点上,输出扭矩为100%,正常的时候都是50%左右,所以有时候驱动器会报功率管异常(驱动器过电流).
但是以前用富士400W的时候都没有问题,扭力用750W的应该是够了,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是检测回路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呢?

楼主:
如果是固定位置的点,也许要查一下机械。

网友AS:
精彩的讨论,太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T:
受益匪浅,收藏!谢谢了

网友AU:
这个帖子太好了 绝对不能让它沉下去!To Black:  能否给我发一份BALDOR控制卡,还有PMAC控制卡得详细说明书,这两个我们现在都有在用,也碰到了问题!

网友AV(2009-06-24):
各位大哥啊 小弟刚出道有点功底但是 我 想请教一 下 德国伦茨的伺服速度控制;转矩控制;还有数频级连控制的编程的一般步骤还有注意事项

避免飞车的注意事项导致飞车的原因特别想请教刘工的详细解答

网友AV:
最好给小弟发个邮件wufeichao001@126.com

网友AW:
对:JACKLW 关于抱歉!我有不同看法,抑制零漂只能在伺服驱动器上调整才正确,并且还要将伺服输入指令为零的请况下来调。如不对还请不要见笑。
内容的回复:

控制卡能形成闭环的话,从控制卡去调节,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AX:
 有个实例就更好了

楼主:
"各位大哥啊 小弟刚出道有点功底但是 我 想请教一 下 德国伦茨的伺服速度控制;转矩控制;还有数频级连控制的编程的一般步骤还有注意事项

避免飞车的注意事项导致飞车的原因特别想请教刘工的详细解答"

一般步骤同上,但是"数频级连控制"我就不懂了,您还是咨询伦茨吧.

飞车一般来说,可能是运动指令错误,或者是驱动器与控制器之间接线错误,导致电机得到了一个很大的速度指令。如果是驱动器与电机之间接线错误,也有可能导致飞车。

网友AY(2010-10-25):
刘工,请问可以给我一个你的QQ号吗,我想向你请教如何在C++Builder5中使用GALIL卡(最主要的就是加载GALIL卡的库函数的问题,谢谢。我的QQ是893944885)

楼主:
我已经有近10年不用QQ了.

网友AZ:
我们这里用的是凌华的8134卡,还有PMAC的。都是多轴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运动控制卡----伺服驱动器------电机,加上编码器的反馈,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BA:
我以前想把一台变频改成伺服,就是因为不会调,到后来花了不少钱也没成功。受益匪浅,谢谢了,学习中!!

网友BB:
控制卡是做什么的!还没用过呢,是不是控制起来就比较方便了啊

网友BC:
我对你讲的很感兴趣.我是学自动化的,不知能否给个详细资料.谢谢. 邮箱yylt20043@126.com

网友BD:
楼主总结的很不错!我是计算机专业的,毕业了15年,我看工控现在也有很多用计算机的技术,请教LZ学计算机的再学工控自动化能否有好的前景,学习自动化从哪里入手比较好?

楼主:
我是学光学的,有没有好的前景,与之前学什么专业关系可能不是很大.

网友BE:
刘工,我们考虑做一个带四轴运控的四连杆装置,能否更详细发一些轴控卡的资料,邮箱号renminbi826@163.com,谢谢

网友BF(2011-03-14):
好帖就要顶。不管老不老。

网友BG(2011-05-12):
刘老师你好,以我的理解,目前的伺服驱动器一般是集成了控制功能和功率放大部分,比如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但如果使用运动控制卡,那么驱动器的主要功能成为了一个功率放大器,那么是否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简单的功率放大器(去掉伺服驱动器中的控制功能和数据采集功能)?刚接触伺服,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BH:
使用运动控制卡,如果驱动器是速度控制和转矩模式,驱动器除了功率放大功能,好要有对应的闭环的功能,比如说电流环和速度环的控制,PWM的调制等等;

你如果只想让驱动器成为简单的功率放大功器,这个需要控制卡的对应的功能。
因为我只熟悉PMAC,所以做一些说明:
   PMAC的控制模式分为几种: 脉冲加方向模式,速度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正余弦控制模式,直接PWM控制模式
   以Clipper为例,这些控制模式的切换只需要改变控制卡里的参数,一个控制卡端不需要做硬件改动可以胜任这几种模式。
   其中正余弦控制模式和直接PWM模式便能满足你需要的简单的功率放大器的要求。

别的控制卡如何,欢迎介绍。

下面是PMAC培训材料中的驱动器进化图:

网友BH:
图片好像比较大,可以另存为看全图。
-------------------------------------------------

已修改,可以看全图了。

网友BG:
非常感谢jamesyoung77,我是刚开始接触PMAC,以后要多向你请教。另外还想再问一下,按照您的意思,在直接PWM模式下,伺服驱动器用简单的功率放大电路代替即可,那么直接PWM模式一般在什么养的场合下应用?这种模式应该无法替代速度控制、转矩控制等模式的功能吧?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是根据实际应用场合的特点来选择最合适的控制模式?谢谢

网友BH:
这个其实很难下个定义该在什么场合下用。
但一般说来,就我个人意见,直接PWM模式的效果会比速度和转矩模式好些;当然这个会有人有不同意见。
这种模式和正余弦模式下,伺服控制、转矩控制、换相控制都在控制都在控制卡里实现;
转矩模式下,只有伺服控制在控制卡里实现,输给伺服器的是转矩命令;
速度模式下,也只有伺服控制在卡里实现,输给伺服的是速度命令;
前三种都是闭环模式。
脉冲和方向,输给伺服的其实位置命令; 大部分是开环,少数闭环;

国内实际用的较多的是脉冲加方向;
闭环模式下大多用速度模式(这个好像是受一些国内经典教材的影响),本人建议用转矩模式。
如果是直接PWM驱动器,这种方式当然更好。

网友BG:
好,谢谢jamesyoung77,以前是做工控设备电子板软硬件开发的,了解一些变频驱动和电机控制原理,我这个月刚开始接触的伺服和运动控制卡,发现现在要进一步了解和熟悉很多细节才行,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BI(2011-10-27):
我现在再用trio的运动控制卡,我想问一下用运动控制卡发脉冲给伺服驱动,需要多少脉冲可以让伺服电机转一圈。电机编码器是2500线的。还有我用的软件是motion perfect,里面设置unit为1,atype为stepper,move(40000)是发了多少脉冲?

楼主:
我现在再用trio的运动控制卡,我想问一下用运动控制卡发脉冲给伺服驱动,需要多少脉冲可以让伺服电机转一圈。电机编码器是2500线的。

可能是10000个脉冲,但还要看驱动器上的电子齿轮比设置.

网友BI:
对:刘岩利 关于

我现在再用trio的运动控制卡,我想问一下用运动控制卡发脉冲给伺服驱动,需要多少脉冲可以让伺服电机转一圈。电机编码器是2500线的。

可能是10000个脉冲,但还要看驱动器上的电子齿轮比设置.

内容的回复:

电子齿轮比是4,那应该给伺服驱动2500个脉冲对吗?

楼主:
我记得松下的电子齿轮比是两个参数,您说的4是哪个参数?

网友BJ:
国内都有哪些家运动控制卡比较好啊,雷塞多轴控制卡怎么样啊,我只知道他们是卖步进的。

网友BI:
引用 楼主:
关于我记得松下的电子齿轮比是两个参数,您说的4是哪个参数?

4:1,命令脉冲补偿α=4,命令脉冲补偿β=1.

网友BK:
楼主有点啰嗦啊,都能搞伺服了基本常识大家都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