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步進脈沖指令???

楼主(2006-07-06):
    [PLSR D200 D204 D026 YOOO],[PLSY K1500 K3200 Y000]
    以上為步進電機的脈沖輸出指令,plc 為三菱的fx-1N 40MR.
    懇請各位前輩給予指點以上兩條指令的含意,以及驅動步進的脈沖輸出
    指令應該怎么寫?不甚感激。謝謝!

网友A:
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B:
同意: 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C:
PLC的型号都不合适用脉冲输出啊,这样会延迟20多毫秒的啊,要FX1N-40MT的才行的啊,老大!

网友D:
Q1: 此型号的PLC不能用,会丢步滴..
Q2: PLSR带加减速, 而PLSY定速发脉冲, 具体的看看手册啦

网友E:
顶楼上的
要脉冲输出必须得是晶体管型的PLC,你的型号是继电器型的饿。

网友F(2006-09-02):
哎﹗﹗選錯型號 ﹗﹗

网友G:
1n的没有错。可以,但是mr就。。。。。需用mt滴。

网友H:
mr和mt有什么分别吗?怎么看的出来的呢?

网友I:
用晶体管输出,不要用继电器输出.

网友J:
用晶体管的,还能用继电器输出,你用的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J:
 用晶体管的,不能用继电器输出,你用的是继电器输出.换一个晶体管的一定可以的.

网友K:
我用PLSY D0 D2 Y0时,频率和脉冲都在5000一下
但执行完后就是不使M8029 ON
大哥们帮我找下原因好吗??

网友L:
我用过FXIN-24MT的,脉冲完后M209能ON的。
DDRVI D90 D135 Y000 Y002
没有问题的,就看你要求快不快,因为我现在对步进电机速度要求比较慢的。
要加快速度,我现在发到频率为4000,步进电机就会严重丢步,在调试中,有那位大哥有好法请指教。

网友K:
我用的是FX2N-64MT的    就是M8029不ON
烦啊
求救

网友M:
m8029不ON,主要有俩种
1:版本问题
2:编程时M8029前面没有LD指令

网友K:
 我用的是gx7.0编写的
m8029不能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