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滚珠丝杠的原理

楼主(2006-07-06):
(无正文)

网友A:
滚珠丝杠每旋转一圈,其螺母就会移动一个导程。

网友B:
滚珠丝杠是相对于原来的T形螺纹丝杠而言的.主要是把原来的滑动摩擦变成滚动摩擦,从而使摩擦阻力减小为原来的1/50.从而也可使其达到高速运转.我看了一份资料现在最高的丝杠允许速度达到了200m/min.直追直线电机呀.不过好像是小日本做的.其原理大致是在螺帽和丝杠之间放入滚珠,然后在螺帽上加入返向器,使滚珠在里循环滚动.其循环方式主要有:内循环,外循环,和端盖式.几处方式各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