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电机
宏观:

楼主(2006-07-06):
采用Y-Δ起动方式起动引风机,电机功率是55KW,请问能行吗.

网友A:
没有道理不行呀?
1)启动时关闭风门,可以减少启动时间,降低切换冲击电流.
2)风机启动过程长,热过载继电器要采取措施躲过启动电流冲击..

网友B:
132的都可以的

网友C:
道理可行 但最好不要这样用 对电网的冲击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