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求助安川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7-06):
我有一台安川变频器G7经常出现在停电一段时间后,在上电面板无显示,有时要上电多次才行,有时要等半小时,为什么?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运行正常就可以了。你就是把面板拆了也不会影响运行的.面板只是用来调试参数和观察参数、故障来用的。没有其他太大的用处。没有他也不会影响变频器正常运行。
你的情况我估计是面板和变频器的连接线有问题。

网友B:
还有啊,上电正常.启动报"OH1",什么原因.故障在哪个部位.谢谢

网友C:
是否为风扇坏了

网友D:
OH1 报警是温度高 散热效果不好,检查是否为温度问题.
还有供变频器散热 的风机为3根线,其中2根为电源线.还有1根当风机运行时将信号传给变频器,如果风机故障不运行,仍然会造成此报警.

网友E:
OH1故障是散热片过热。
原因:周围温度过高,变频器冷却风扇停止运行(18.5KW以上)。

网友F:
风扇坏了是一种可能性,也有可能是温度检测部分有故障。清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G:
请教大师:安川G7 11KW Q6,Q15,Q32 是啥型号的管子.小第在此谢了.

网友G:
我要安川G7 11KW 模块,谁有?

网友H:
模块我有

网友G:
请联系:13774372521 有G7 11KW 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