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708恒压供水水压不稳定求助

楼主(2006-07-06):
AI708用于变频恒压供水系统中起PID调节作用,无论怎样调试,水压就是不稳定,请指教

网友A:
建议重新自整定,如果整定后控制效果还是不理想,手动调参数,可减小P(优先),加大M5和t.

网友B:
在变频恒压供水系统中需用手动自整定的方法来整定PID参数,仪表应采用AI-808仪表。 自动整定 自整定是让温控器执行ON/OFF(位式)控制,经2-3次振荡后仪表内部微处理器根据位式控制产生的振荡,分析其周期、幅度及波型来计算出P I D参数。 手动-自整定 变频器、电动/气动调节阀应用恒压供水、流量调节就需要手动自整定。由于自整定执行时采用位式调节,在一些输出不允许大幅度变化的场合,如某些执行器变频器、调节阀的场合,常规的自整定并不适宜。 手动自整定方法是先用手动方式调节,等手动调节基本稳定后,再在手动状态下启动自整定,这样仪表的输出值将限制在当前手动输出值+10%及-10%的范围而不是OPL及OPH定义的流程范围,从而避免了生产现场不允许的阀门大幅度变化现象。 此外,当被控物理量响应快速时,手动自整定方式能获得更准确的自整定效果。 注意:回差dF参数对AI人工智能调节没有影响。(dF参数主要用于报警功能)但自整定参数时,由于也是位式调节,所以dF会影响自整定结果,一般dF值越小,自整定精度越高,但应避免测量值因受干扰跳动造成误动作。
提供者:宇电自动化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下面引用由logitech在 2006-7-7 9:57:00 发表的内容:
  建议重新自整定,如果整定后控制效果还是不理想,手动调参数,可减小P(优先),加大M5和t.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