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siemens K-TP178与S7-200的通讯

楼主(2006-07-06):
siemens K-TP178与S7-200总也通讯不上,怎么办?
wincc flexilbe 2005(带授权)。软键设置事件为setbit,plc没反应。

网友A(2007-03-07):
你在与S7-200的通讯设为PPI,9600,在Wincc flexible下设定,然后用profibus电缆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A:
通讯上以后,tp178的指示灯为闪烁

网友B:
我感觉在PLC程序使用置位指令和复位指令,9.6K-178.5K都能准确接收到KT178的setbet按钮事件。

网友C:
应该还是没设置好,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