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无线的编码器

楼主(2006-07-07):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检测缸体内物体的角度,但缸体是封闭式的,传感器置可放在缸内,介不能接线出来,请问一下有没有无线的传感器,可以远程控制,内类现在的摇控之内的东西。请知道的朋友与我联系,谢谢!

楼主:
我的电话是023-61586325-803,手机13527487517,周小姐。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一个安,是类似现在摇控技术之类的一些东西。

网友A(2008-11-14):
你好,我们正在尝试无线通讯的方式进行数据传送,你可以通过无线串口服务器或者无线调制解调器将数据从内部传出,另外如果你要传送编码器的数据,可以通过转换模块把编码器信号转成485总线,再把总线连在串口服务器上,通过无线传送到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