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组态中无用的变量

楼主(2006-07-07):
如何删除组态中无用的变量?
删除时总是显示“正在画面或语言命令中使用,不能删除”

网友A:
您不妨检查一下画面中的图形的动画连接中或者窗口脚本以及数据库脚本中是否关联了该变量,如果关联了,取消该关联,即可选择删除。

楼主:
我已经把无用的画面都删除了,但是里面的变量还是删除不了

网友B:
将关联该变量的程序都删除,然后将所有的画面全部关闭,然后到工程浏览器的工具菜单下进行更新变量计数.然后到数据辞典中删除变量

网友C(2006-08-21):
关闭开发的画面,点击“工具-更新变量计数”,然后再点击“工具-删除未用变量”,确认真的不用,删除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