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绝妙构思

楼主(2006-07-07):
有三根杆子绕同一圆心同方向旋转
要求各杆子的旋转速度不同 即相互之间的夹角周期变化
角度变化幅值不限 杆子旋转的平均速度相同
请问驱动杆子的装置该怎么做 有没大虾接触到过类似
的问题 恳请指点

网友A:
楼主,能否在详细一点?

网友B:
可以各自独立驱动运行。

楼主:
平均速度要求相同 所以各自独立驱动是不能实现
杆之间的夹角变化 除非使驱动装置重复变速驱动
这样的三个驱动会使机构变得非常复杂
我现在只能使两根杆子用同一驱动做到这样 但怎
么也想不出办法可以驱动三根 特头大啊

网友C(2006-10-29):
如果做一个带有内齿的圆盘,再有三根杆子绕该圆心同方向旋转;各杆子的旋转速度由不同外径和齿数而模数相同的三个齿轮与圆盘内齿啮合来驱动三个杆的旋转动(还有相应的伞齿轮配合),是否能有三个不同的速度;至于三杆之间的角度由机架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先做一个带有外齿的大齿轮,再有三根杆子绕该圆心同方向旋转;各杆子的旋转速度由不同外径和齿数而模数相同的三个齿轮与圆盘内齿啮合来驱动三个杆的旋转动(还有相应的伞齿轮配合),是否能有三个不同的速度;至于三杆之间的角度由机架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我已经找到非常简单的好办法了 连专利都申请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