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判断S7-300主从站间通讯正常?

楼主(2006-07-07):
本人通过西门子网络课堂《通过PRPFIBUS-DP实现带集成DP接口CPU之间的主从通信》对三台s7-300进行主从配置,并连接好硬接线,接下来该如何判断主从之间的通讯正常?

楼主:
需不需要写功能块(如SFB,SFC)呢?请教一下,因为时间紧,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呵呵,兄弟,你上www.ad.siemens.com网上课堂看看去

楼主:
群兄,我上那去了,大海茫茫,没有头绪啊。刚接触西门子,多包涵。

网友B:
如果主站SF等红灯不亮,网络连接就正常。

网友C:
看看BF灯就行了。不亮就正常

网友D(2008-12-16):
通过PRPFIBUS-DP实现带集成DP接口CPU之间的主从通信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E:
不需编程.你可以从硬件诊断信息中判断.当然你可以从能迅指示灯去看呀.

网友F:
不亮红灯就是正常的

网友F:
新建个群;48673100讨论西门子产品:6RA70,M440,S7200/300/400,6ES70等在工控中的应用。

网友F:
还有可在在线监控硬件信息

网友G:
判断SFC14和SFC15通讯功能块的RET_VAL管脚的运行值是否为零。

网友H:
要写个FB的吧,好像,去课堂上找找啊,有说明的

网友I:
我公司主要代理西门子.有需要帮忙可以联系联系.谢先生   13671884704   QQ:595725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