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一个圆形在旋转过程如何使其加速度

楼主(2006-07-07):
一个圆形在旋转过程如何使其加速度,旋转的快一些?

网友A:
可以将其旋转的角度关联一个变量,然后是这个变量的变化加快。
例如,先绘制一个圆形,然后使其旋转动画关联变量round,在窗口脚本中循环执行以下语句:
round=round+add;
add=add+10;
这样每次round增加的都越来越快,圆形也旋转的角度也越快。
不知这样解决是否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B:
转的再快,看的跟不动一样。他是圆心对称图形。

楼主:
不是的,在圆盘上还有其他的物体呢

网友C(2006-08-21):
加速度不能无限的加,应该有个限制的语句来使得速度稳定。要不加到光速以上了,爱因斯坦就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