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请教“清心”

楼主(2006-07-07):
请问:1、我调整哪个参数可以使输出电压在超过50HZ时在44V?
2、调整哪个参数可以使变频器过载裕量达到150%/分钟
3、这台机器最大输出电流多少/多长时间后跳闸?
谢谢!

网友A:
瞿兄:你好!
1、需要将P0.04、P0.05、P2.01均调整至最大频率(超过600HZ),再设置多点的v/f就可以了。
这台机器的其它参数和普通变频器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另外运行显示:P706如何设定,我想显示输出频率,可是无论如何也调整不到BIT0啊?

网友A:
不用调整,原出厂设置的显示就是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