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自制加减速曲线

楼主(2006-07-07):
用PLC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时,可以自制加减速曲线,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你是要由PLC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吗?"自制加减速曲线没有听过".如果是由PLC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那很容易.

网友B:
加减速曲线为什么要使用PLC控制呢?直接在变频器的参数里修改就可以了呀

网友C:
其实,你的这种做法就是控制电机速度——时间关系,但是你变频必须能够提供到足够大的力矩能适应负载的加速需要,这是对变频速度的精确控制,一般要采用性能比较高的变频比如,acs800,6se70,powerflex700,等,不知道你这个应用要求高精度嘛,是不是精确定位用的

楼主:
我的应用要求精度不高,就是用变频器带电机,不过我是想改变加减速曲线的陡度,还不想是直线

网友D:
我用三菱的QPLC写过线性的.可以任意加速时间,任意加速时间,任意保持时间的FB.将模拟信号给变频器.可以任意起点与终点.不过最多可以拼出是折线的.没写过S型的

网友C:
你用什么品牌的变频,你的加减速时间一般来说范围多少?
才能提供出详细的解决方案,如果你的加减速时间需要控制在5秒内的话,最好采用西门子,或abb的

网友E(2006-12-09):
用计数器和振荡器就行,振荡器有2个定时器构成。计数器为加减型。

网友F:
从我的理解,你的自制变加减速曲线,是不是变参数PID或者改变变频的爬升曲线?如果是我上面说的,可以考虑使用通信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