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多个继电器的触点如何只用一个220VAC的电源?

楼主(2006-07-07):
大家好,我想使多个继电器的触点只用一个220VAC的电源。
我的想法如下:
L 端:先把继电器的触点输入端短接在一起。然后,将L端接到第一个继电器的触点输入端。
N端:共使用了几个继电器,则从N端拉出几根线到现场的控制回路上。
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对不对?总觉得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建议通过熔断丝端子引出,以免造成单个回路故障而引起整个电源系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