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求助:Lg变频器驱动风机

楼主(2006-07-07):
(无正文)

楼主:
LG 变频器SV037IG5-4驱动风机马达3.7KW,马达频繁烧毁,变频器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有一次连变频器都烧掉了,是直流回路的电容烧掉,变频器参数的设定与其他的相同风机是一样的,电源回路也测不出什么有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谐波,察看电机绝缘等级是否是变频器要求的F级……

网友B(2006-12-20):
可以查看一下变频的载波频率这个参数设定是否适合!该参数用来调整变频输出波形!另外作为风机应用最好选择自由停车方式,若选择减速停车的话,减速时间要设的长一些,防止能量回馈!

网友C:
电机内部最好装一个热保护开关,开关没多少钱,电机坏了损失就大了,问一下,你是装的独立风扇么?

网友D:
驱动风机是否需要使用变转矩变频器??

网友E:
天空中的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25 10:08:00
驱动风机是否需要使用变转矩变频器??
理论上说恒转矩的变频器驱动相同容量的变转矩负载应该是没问题~~还是 梦游天下 说的方法,自由停车,并用摇表摇一下电机的对地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