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请教:如何判断GPRS/CDMA掉线

楼主(2006-07-07):
请教各位高手:
请问GPRS/CDMA掉线是什么含意?如何检测GPRS/CDMA掉线?等待中。。。。。

网友A:
掉线就是PPP联路断开,无法传输数据!
GPRS/CDMA还有一种假拨号现象,跟链路断开的结果是一样的,都传不了数据,但链路还在!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楼主:
用DCD判断的是假拨号还是PPP联路断开?

网友B:
DCD判断的是链路的情况;

网友C:
假拨号情况是可以完全避免的,ppp完成后就知道了是否是假拨号了,如果是假拨号,重新进行一次ppp就OK了

网友D:
ping 移动梦网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