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隔离开关如何选呀

楼主(2006-07-07):
现使用6000V 450KW 的电机 使用隔离开关和真空断路器 因为对高压不太懂 请问这个隔离开关怎么选它的熔断器选多少 真空开关怎么选 谢谢

楼主:
请问我选 隔离400A 真空开关630A 起动电抗2000KVA 真空接触器400A行不行 比较合理的选择是什么 请求回答!!!!!!!!!!!!

网友A:
到高压柜生产厂订造一台高压开关柜,参考生产厂:广州白云电器厂、广州电器元件厂。

网友B:
直接选一台KYN28型中置式高压柜,配VS1型断路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