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输入接两线制仪表有两种接法

楼主(2006-07-07):
S7-300模拟量输入接两线制仪表有两种接法,一种是直连的,(正对正,负对负);还有一种是从L+供电的,我觉得第一种接法电源在哪呢,两线制变送器输出应该是无源信号吧?有谁能帮我?

网友A:
24V电源是由IO模块提供的.

网友B:
两线制变送器输出是无源电流信号(4——20AMHAO,但是变送器需要工作电源,于是就需要从电源的L+给提供电源,把变送器的信号输出端接到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对应通道的信号正,然后把电源的M-接到模拟量输入模块的信号负,就可以了,就把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该通道看成是和变送器的信号串连的一块电流表就行了,

网友C:
siemens的模入模块自带量程模块,按硬件组态选好A...D,对应不同的模拟信号,包括有源无源电流信号,然后直接接入就行了,s7300模板规范上写的很明白。

网友D:
IO模块输出24V

网友E:
 我的想法是跟御风而行想法一样的,因为 siemens 的模拟量模板确实有带量程模板,我们只需要在硬件组态当中将它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F:
模拟模板接线要根据变送器是有源还是无源,再确定模板需配置为两线还是四线,如为有源配置成四线,无源配置成两线制,同时将模板量程卡设为与之对应

网友G(2009-11-09):
原来是根据变送器来的啊

网友H(2010-04-07):
误人子弟!连有源和无源都分不清楚!!真是可悲!!

 标准4-20mA模拟量信号有两线制、三线制和四线制接法,是如何定义的。仪表的信号与供电电源共用两根导线,现场一次仪表只有两个接线端子,控制室通过这两根导线供电源给一次仪表,使一次仪表工作,同时一次仪表再通过这两根导线将电流信号送回控制室,这种方式就是两线制。四线制就是电源和信号分开,电源用两根线,信号用两根线。所谓三线制,其实本质上也是四线制,只是电源与信号共用一根负线。
对于两线制的一次仪表,由于要为现场一次仪表供电,控制室要选用有配电功能的二次表或在回路中串联电源,我们也常称这种连接方式为有源连接;对于四线制现场一次仪表,不需要为现场仪表供电,配电由另外的电源线去考虑,控制室直接用二次仪表接收现场的电流信号就可以了,如果需要隔离的话,就加一个信号隔离器,我们也常称这种连接方式为无源连接。

网友I(2010-05-11):
同意3楼 10楼有点激动

网友J:
按硬件组态选好A...D,对应不同的模拟信号

电源是由电源模块提供24V的

网友K:
10楼把有源与无源讲的挺透彻,对任何模拟量采集很有用,拜读。

网友L(2012-08-29):
10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