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CitectSCADA 6.1 的使用,欢迎交流

楼主(2006-07-07):
CitectSCADA推出新版本 6.1后,较之以前版本有很大提高。
在使用过程中有碰到什么问题或有什么心得的话,欢迎各位同仁拿出来交流。。。

网友A:
高手帮帮忙吧,我搞个WEBSERVER搞了快半个月了,到底应该怎么设置啊!下面这段话什么意思啊?
Note: If your project has included projects that use ActiveX objects, ensure these are also zipped up in an Activex.zip file in the included project's directory.

楼主:
你的project里是不是用了ActiveX?
你看试着把这个控件压缩进Activex.zip文件中,保存在webdeploy的子文件夹中。
不行的话,再检测下相关设定。可以参看帮助。

网友B(2011-06-13):
citect6.10运行时提示GENERIC不能初始化,

网友C:
大哥您好 >>citect6.10运行时提示GENERIC不能初始化, 很可能是 included projects 您有多個專案混用說 您試試看 先啦掉G試試看 然後確認是否有精靈用到G專案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