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继电控制电路

楼主(2006-07-07):
哪位师傅能给我画一个用按钮和时间继电器的控制电路,要求控制一台3KW电机在固定的时间循环开、停;最好也能单独用按钮控制开停。

楼主:
多谢了,大哥

网友A:
不用谢,别客气了

网友B:
好象还可简化.

网友C(2006-09-11):
edm:说说如何简化

网友D:
要是没有按钮,上电就要固定的时间循环开、停,怎么办呢?

网友E:
RJ热继电器的位置不对!应安在KM1下面,电机的上面!!

网友F:
控制回路中RJ1没有了

网友A:
呵呵,主回路中的RJ1是后来才画上去的,马虎了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G:
请问下边的SA3按钮的常闭接点串到里边有什么用吗?谢谢

网友H(2008-03-05):
蒙毅哥哥:那个电路可以用在PLC做粮食发放系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