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默生电源

楼主(2006-07-07):
td2000HUAWEI变频器电源,直接给厚膜外接16V电源,在电源板的输入端给直流电压,电源各路输出电压均正常,但是直接给直流电压,输出不稳定,测量2844的供电也在12-16v之间振荡,将变压器给2844供电线圈单独接电容,2844供电端接外接16V电源,供电线圈输出电压有17.7V,直流母线给2844启动电压的3个100K电阻测量没有任何问题。
哪位对td2000电源熟悉的能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楼主:
解释不通啊!郁闷中.........

网友A:
是多大功率的?一般是给2844供电的电解容量下降所致,换掉即可

楼主:
电容已经更换过了,没有效果!

楼主:
问题解决了,线圈供电回路的电阻出了问题,15欧的电阻以前一直测量是75欧。

楼主:
电源是好了,显示等也均正常了,开机没有输出,显示的频率升到50HZ没有问题,也没有任何报警。咋回事?

网友B:
参数初始化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