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550在起重机运行机构上的应用

楼主(2006-07-07):
是选择一般应用还是选择重栽应用?需不需要放大一个等级来使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ABB 有专门的起重机控制软件,具体选型可咨询ABB港机部,港机部在上海,若要具体联系方式请跟我联系,

网友B:
最好是重载大一档,比较保险。详情咨询010-58217766。

网友C:
轻载大一档,我做过。欢迎登陆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网友D:
小混混说得对。

网友E:
最好大一个等级,我做过很多,如果有需要可以给我联系0755-83056552凌生

网友F:
不太适合,ACS550主要一般性负载.行车还是用ACS800吧

网友G:
我刚刚在邯郸钢铁厂改造完ABBACS800。 如果不需要太精确不用起升软件也可以。效果可以。8888caxa 163。com 13518686867

网友H:
ACS550用在行走,用一般应用就可以了,13352837706

网友I:
对,重载比轻载大一等级最好,有问题请咨询北京ABB总部欧能公司,01082022968,王海涛

网友J:
ACS550不适合用在起重机起升机构上,无专用抱闸信号。应选ACS800。

网友K:
应该选择 ABB 800系列的变频器好一些
我刚刚用过一台 效果不错 欢迎交流 108968340 13283832560

网友C:
顶啊,没新问题了吗?太冷场了。

网友L:
我觉得ACS550作为ABB的唯一矢量产品有优点也有弱点。比如,我做PID,同时要用三线控制,没法作。

网友M:
雅各宾;为什么不能做三线控制

网友B:
雅各宾:
看你经常发表言论,应该对ACS550挺熟的,怎么连PID下使用三线控制都不会呢?具体如下:
9902设置成PID宏
然后将1002设置成3DI1p,2p-3线宏。
注意一点,就是我们PID宏下转向是固定的,如果方向反了,就需要把输出电缆某两根线交换一下。

网友B:
可以实现三线控制:
9902改成PID宏。
1002改成DI1P,2P(就是三线控制)

网友N(2006-09-29):
顶了 学到东西了

网友B:
对于行走应用,重载应用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