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8102 75KW的主板?

楼主(2006-07-07):
丹佛斯VLT8102AT4C20STR 75KW的主板中5V电路短路,因是多层板,很棘手,请高人指点,另谁有相同的主板请高知,谢谢!

网友A:
多层板是否短路?如短路就很棘手,新板有。

楼主:
除了CPU其他器件都动过,还是有短路,估计要么是CPU坏要么是板间短路,希望不大了,不知道新板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B:
 22K的有。不知是否好用

楼主:
请问朱旭东,新板要多少钱?

网友C:
可将怀疑短路的芯片5V电源脚用烙铁加热后翘离电路板,再检查有无短路,依次这样做,直到没有短路为止。如果有小电阻测试仪的话,检查就省事多了。

楼主:
除了两块CPU芯片,其他都挑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