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有关步进电机的调速问题

楼主(2006-07-07):
请问一下,步进电机用什么样的调频电路调速比较好?

网友A:
例如可以用一个电压控制的压控振荡器来改变脉冲频率,这样频率可平滑变化.

网友B:
V/F变换器。前面加双RC滤波,滤波电路地单点接V/F芯片模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