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子基板ABE—7CPA31

楼主(2006-07-07):
用于施耐德模拟量输入模块TSX AEY 810的模拟量输入子基板ABE—7CPA31是带隔离的,这里的隔离作用有哪些?多谢赐教!

网友A(2008-07-17):
首先,在premium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中,只有414和810是隔离输入的。所谓隔离输入是指通道之间没有公共点,各个通道之间不会互相影响,相互独立,一个通道损坏不会影响到其他通道。414模块是端子接线,没什么好说的,而810模块是通过telefast方式连接子基板接线,只有abe-7cpa31这个子基板是没有公共点的。所以TSXAEY810要配ABE-7CPA31.

网友B(2008-10-30):
严格的说,同意1楼!!!!

楼主(2009-01-02):
好久没来了,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