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激情斑竹

楼主(2006-07-07):
请教激情斑竹:我要用运动控制卡做一个项目,用户要求直接将CAD图形转换成G代码,然后教给运动卡执行。不知道将CAD转换成G代码需要什么软件?如何将G代码解释成运动控制卡的命令?谢谢!

网友A:
CAD转换成G代码需要什么软件?
各种机械制图编程软件,如:MASTERCAM,PRO/E,CAXA等等.
G代码解释成运动控制卡的命令?
G代码解释程序/各种专用(车,钻,铣,切割,雕刻...)数控系统程序.

网友B:
请电:13011963750(董先生)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网友C:
现成的解决方案--多了去了

网友D:
我的E-mail:suntao3058@yahoo.com.cn

网友D:
ZCH7749能不能给我个方案参考一下,现在在这边矛盾的要死,希望你能帮忙,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