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请教汇编里的标号是什么意思,可以根据自己意思自定义吗?有没有规范!谢谢!

楼主(2006-07-07):
请教汇编里的标号是什么意思,可以根据自己意思自定义吗?有没有规范!谢谢!

网友A:
可以自己定义,别和指令或寄存器重名就行,就是一个地址,在编译的时候会自动被定义一个地址,主要用于跳转

网友B:
我没查书,拍脑袋想出如下: 标号是程序中用以标注程序地址位置的助记符。 可以根据自己意思自定义。 以字母为首,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构成,后跟冒号(引用时无冒号);不得和指令(包括伪指令)或寄存器等助记符重名。

网友C:
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D:
只要不与机器里的默认的相同的就可以,还有首个字符为字母就可以了,没什么强制的,但是一般的就有比较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