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米定位

楼主(2006-07-07):
两小车同方向前进,若前车停止,后一车要在距离前车两米的地方停止,如何实现这个两米的定位,请哪位大侠帮下忙?

网友A:
1)低精度方案:构成:超声波模拟量输出传感器+标准数字控制器
             原理:两小车一装传感器、一装反射板,当两车达到
             相距2M距离时,装置发出信号停后面小车;为提高停
             车精度控制器可以在接近2M时(如2.20M)先发小车减
              速信号,到2M后再停车.注意停车精度相关量:传感器
             反应时间/精度、小车运行速度、机械惯量、停车制
             动力矩等。。
2)高精度方案:绝对值旋转编码器(或直线光栅)+伺服电机+伺服
              控制器。。。

 两种方案,实现成本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B:
SEW的矢量变频器两台——两台电机,+两个编码器,控制精度几个脉冲之内(编码器精度1024)

网友B:
可以来邮件讨论
can.shen@sew-eurodrive.cn

网友C:
用编码器(或直线光栅)没法实现无线控制吧。

网友B:
和这个根本就没有关系,SEW的变频器只要编码器的信号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的小车是如何运动的。最简便的办法就是使用激光测距仪或超声波测距仪,港口起重机械上采用较多,2点欲设置输出,1点减速,2点停车。
至于编码器,伺服电机,都是扯蛋。技术点是:两个小车运动状态,数据有线传输,不方便。如果小车是靠牵引绳来运动,可以考虑。

网友E:
如果不考虑成本高的话,就用伺服电机加伺服控制来做吧。

网友F:
如果对精度的要求高,采用激光测距;
如果对精度的要求低,2车之间加一2M的触杆,加一限位开关即可.
SZMFJ@163.COM.

网友G:
激光测距的用的比较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