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RS3:部分历史趋势丢失

楼主(2006-07-07):
RS3的历史趋势近段出了些奇怪的问题,部分趋势组只有20分钟的曲线(即实时曲线),而原来能查到20天前的历史数据。
在TFS里,FILE 3状态显示为ERROR,其他的8个文件均是GOOD。这些趋势组内的点都属FILE 3,采样时间10S,持续时间30天。
这个FILE 3原来的分配块数为30个,今天早上我把30改为15。后来想把15又改回30,系统却提示“数值超出范围”,而此时系统明明还有17个块的容量可以分配(最大200,已用183)。
请问各位:FILE3 显示ERROR的原因;FILE3 里的点为什么只有20分钟的曲线;TFS里的点数为什么只能改小,而不能改大或恢复原状(在总点数不超过200的前提下)。
谢谢。

网友A(2006-09-05):
硬盘有无故障?重起操作台。

网友B(2007-06-08):
file3以前的采样时间估计不是10S,10秒30天占有硬盘空间太大,超过了所充许的最大的空间,所以出现错误。你可以把所有趋势文件占有空间比例加起来,就会发现问题所在。建议采样时间30s。点数大小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占空间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