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老师关于galildmc1842卡的问题

楼主(2006-07-07):
刘老师你好:
    我现在在用一块DMC1842卡,从论坛上看到你对这个卡经较了解,所以想有问题请教一下你,不知可否赐教,
   我的QQ 568913781
   MSN   howareyou2008hotmail.com

网友A:
什么问题?

楼主:
刘老师你好:
    我用了一块DMC1842卡,想做速度跟随我前方的一台设备,用到了两台的伺服电机,1842卡有四个口(XYZW),我把两台伺服接到了YZ两口上,在X口上接了旋转编码器的输入,编码器接到了前方设备的轴上,并在轴上装了接近开关,轴每转一圈接近开关都返回一个信号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利用1842卡的电子齿轮功能,让YZ两轴按比例跟随X轴,每来一个接近开关的信号,我就改变一下比例,不知这样的方案可不可行,安川伺服用的是速度模式,不知这样的反应速度能不能跟上,接近开关每分钟不到1000个信号
     请刘老师帮忙把把关

            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你不是问过了吗?

楼主:
可是没有哪位高手能明确出说出这样做对还是不对,伺服的响应能不能达到要求

楼主:
发邮件人家都不回,你说怎么办吧,这世道

网友A:
你从哪里买的?北京中宝伦、上海微敏,这两家是GALIL在大陆的代理,而且这两家在其它地方也都有办事处。卖控制卡,对新客户没有技术支持,那不就和骗钱差不多了吗?

这士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对或不对,最多说好与不好。至于响应能不能达到要求,你提出明确的要求指标了吗?

网友B(2011-03-31):
DMCWW 是怎么用的?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A:
DMCWW?抱歉,我也不知道您问的这个是什么。您是不是要问DMCWIN?

网友C(2012-01-11):
DMCWW 是进口检测设备上的一个负责上位机程序和 DMC1832 卡之间进行数据交互的DDE SERVER 。

该设备的组态情况:

运动控制器:DMC1832 (控制两个运输带使工件就位)其中X 轴是伺服轴(±10V),Y轴是永磁直流电机(±10V)。

PLC: AB ControilLogix 5000

PLC 与上位机通过工业以太网连接

而 DMC1832 的运动参数及时序控制变量就由 DDE SERVER(DMCWW)来题供

网友A:
这个软件我没有任何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