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相步进电机的应用

楼主(2006-07-07):
5相10线的步进电机在控制过程中,怎么样合成5相5线制步进电机运用,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吗?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并非所有的5相10线的步进电机都适合接成5相5线制运用. 5相5线制运用,步进电机是按双极性方式供电的,可用于混合式步进电机. 对于磁阻式(反应式)步进电机,恐怕只适合按单极性方式供电,因此,也就不能按5相5线制方式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