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相电机调速

楼主(2006-07-07):
求教单相电机怎么来更方便更经济的来调速 .那位有合适的调速器来给我提供一下...

楼主:
是单相交流异步电机..用电容启动的 ..求教.!

网友A:
单相调速器多得很.不过一般都是和电机配套的.还有就是电阻调速,不过调速范围不大.比如家里的电扇等都是电感调速.

楼主:
3Q 船长 .我是想怎么对我已有的电机调速..难道只能弄个调压器调速?

网友B:
如果是电容起动的单相电机,可以进行改装,这种电机应该是两个完全相同的绕组,通过启动电容产生相位差使电机启动;因此可以将电容拆掉,然后用220v的变频器驱动。
还有种单项电机是电感启动的,两个绕组电感不同,从而产生启动力矩,这样的是无法改装的,我试过,失败~~~

网友C:
没听说可驱动单相电机的变频器.

楼主:
有单相输出的 变频器? 求助...

网友D:
应该没有单相输出的变频器,如果你想用变频调速的话,只能换电机了

www.zj-gk.com

网友E:
用单相交流调压器,改变功率器件的导通角调压调速

网友F:
现在有单相输出的变频器,国产的,北京生产的,我用过几台,如果有想法,我给你推荐一下,免费的。上百度搜:单相变频器

网友G:
调压调速效果如何?

网友E:
调压调速效率低于变频调速,相当于改变转子滑差功率的调速方式. 但比较简单.

网友F:
用单相变频调速的效果还比较好。可联系010-82358279韩工。
不过现在的价位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H(2007-07-24):
网站是http://www.tmt-electric.com.cn/product.asp?intProductID=93&strName=E1&strShow=clbCanshu&tCol=1,可以看看

网友H:
optidrive的变频器可以输出单相电的,控制单相电机

网友I(2009-06-15):
单相电机,要求在两个低速下运行,用什么调速?

网友J:
单相电机200W,转速每分钟1400 转,要求在三个可选择速度下运行(每分300,260,160转),用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