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PMAC卡的调试出现问题

楼主(2006-07-07):
用PMAC卡控制2轴直线电机
调试时候不能闭环,只要一闭环就出现跟随误差错误,本来怀疑是KP的数值太大
可是结果不是.
若此时把它开换用O指令运行后在拥J/闭环则电机正常.但是只要把控制箱断电则又会出现以上问题?请高手解答谢谢!!1

网友A:
你写一个PMAC Initial程序咯,上电先O一下,呵呵。不过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检查一下接线看看。

网友B(2012-10-30):
请问直线电机是不是在没有光栅反馈的情况下不会励磁啊?